关于大疆精灵3视频图片的变形的问题。

楼主(2016-07-21):
大疆精灵3专业版。镜头与地面垂直时画面基本正常。
镜头与地面有夹角时画面有变形?这个是否正常?
DJI_01图片建筑物向左右倒。
DJI_02图片地平线左高右低。
DJI_03图片建筑物向左右倒,地平线右高左低。
DJI_04图片建筑物向左右倒.

网友:
云台问题导致摄像头不平衡

网友:
应该是云台有点歪校准下云台,校准了还歪就该校准imu了,拿水准尺子之类的再一个足够水平的平面上校准,以前听说过一个办法是把水准尺放在对角的两个电机上,分别校平,然后再校准就是比较准确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A:
这看起来很正常啊?地平线跟图片很平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看起来很正常啊?地平线跟图片很平行了

他说的不是图片里的地平线,而是镜头不平衡

网友:
这不是大疆云台的通病吗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2016-09-19):
感觉不是云台问题,二是镜头畸变样的,但是又和广角镜头畸变不太一样,恐怕是相机有问题

网友:
太正常了,就像有鱼眼的照片被修正一样。

网友(2016-10-23):
这个应当是镜头的问题吧?

网友(2016-11-23):
这个是广角镜头的效果吧

网友:
貌似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