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S835图传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7-22):
音频线焊接位,是可以直接和喇叭相连的吗?还是焊接天线?RC832接收机可不可以接收到音频?

网友A:
只有sma接头处才能焊天线

网友B:
自带有mic,接收机能接受到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有mic,接收机能接受到音频

那音频线焊接位是焊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sma接头处才能焊天线

那音频线焊接位是焊接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音频线焊接位是焊接什么的??

不知道,问卖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音频线焊接位是焊接什么的??

摄像头的音频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的音频输出线

这位大神确定吗。。你这么一说似乎有点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的音频输出线

MIC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MIC是什么东西?

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是麦克风的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英语单词原本是microphone,缩略之后就是MIC了.拾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是麦克风的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英语单词原本是microphone,缩略之后就是MIC了.拾 ...

拾音器啊。那么那个接音频线是不是接相机的音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是麦克风的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英语单词原本是microphone,缩略之后就是MIC了.拾 ...

还是可以直接和喇叭相接的音频输出

网友E:
可能是音量电位关到最小时,支持从焊盘处输入音频,兼容AAT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音量电位关到最小时,支持从焊盘处输入音频,兼容AAT用

那我都试试吧。。。我感觉像是音频输出,有两个焊盘在那里,感觉是接个喇叭。

网友F:
查一下那两个焊点,一个应该是地线,另一个标注为audio in,说明是音频输入端口,可以外接麦克风,也可以外接mp3放音乐通过图传回传到地面端,不过要注意外部增益控制,有可能需要串进增益放大或减小电路。而减小增益好办:一个电阻或电位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那两个焊点,一个应该是地线,另一个标注为audio in,说明是音频输入端口,可以外接麦克风,也可以外 ...

原来如此啊,懂了懂了,谢谢这位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理解为是麦克风的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英语单词原本是microphone,缩略之后就是MIC了.拾 ...

狼哥小英文整得叼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