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f3飞控解不了锁

楼主(2016-07-22):
调参软件上面拨开关可以,但是拨到解锁的值那里,左边不会变绿,下面的自稳模式开关却正常

网友A:
解锁开关取消了没

网友B:
在飞控mode设置界面把arm设置值调到相应的范围;或者取消arm开关,用油门最低加方向最右解锁;或者遥控里调开关通道值也可以。你看哪个方便就调哪个。

楼主:
上个图,情况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飞控mode设置界面把arm设置值调到相应的范围;或者取消arm开关,用油门最低加方向最右解锁;或者遥控里调 ...

我直接解锁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开关取消了没

取消跟没取消都是一样解锁不了

楼主:
控是睿思凯x9d,看看遥控器上还有什么错误的

网友B:
用的电池是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电池是几s的?

3s,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我朋友也和我一样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3s,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我朋友也和我一样的都正常

我之前用2s出过一样的问题,换3s后就好了,你可以看看电压对不对,2s有可能会5v不稳,导致飞控一直重启。

网友C:
没有F3飞控 就帮你在网上找了一下方法你试一下行不行
可能原因;注意油门最小值的设置,超过1100就不能解锁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方法;首先,你要在软件中的Receiver页面中,观察油门、方向杆的最大、最小和中点值(拨动摇杆),并用笔写下了。然后,在CF软件中,设置飞控的最大、最小值检测值。
例如,你观察到的油门最小值时1091,那么,你就可以把最小检测值设置成1106(比实际值稍大),这个设置操作要进入CLI页面,在下面的命令行输入:set min_check=1106,回车,然后输入save,回车。同样,再设置最大值检测,例如:输入set max_check=2118,回车,然后输入save,回车。你再试试能不能解锁

转至贴吧 详见 http://tieba.baidu.com/p/45900965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F3飞控 就帮你在网上找了一下方法你试一下行不行
可能原因;注意油门最小值的设置,超过1100就不能解锁 ...

这个好像问题和你一样 你可以问一下楼主 关于SP Racing F3飞控解锁设置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62402-1-1.html?x=2900

网友:
Arm 和Agile 模式,都调成Aux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情况就是这样

Arm 和Agile 模式,都调成Aux2
你的解锁切换按钮,是设置的遥控器的Aux2
但是你的Arm解锁按钮,目前CF设定的Aux1,不能解锁

网友(2017-01-08):
和你一样控一样的不能解锁,请问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7-09-02):
遥控解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