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定位

楼主(2016-07-23):
这个怎么破

网友:
这个是车辆检测仪,现在都odb2了

网友A:
直接插车子的接口上手机蓝牙连接,装个torqu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车子的接口上手机蓝牙连接,装个torque就可以

公司给车上装的定位

网友A:
obd接口一般在方向盘的最底下,这个位置没有外接天线能收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d接口一般在方向盘的最底下,这个位置没有外接天线能收到信号

不知道,公司安的,说是要定我们的位,能屏蔽么

网友:
上帖一层锡箔纸搞定

网友:
里面有手机卡,拔掉

网友:
不想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