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二代 怎么把5.6通道设置到两个三段开关上

楼主(2016-07-23):
想用这个玩四轴    要两个三段开关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在线等    谢过大神

网友:
看说明书吧,我记得可以的,以前设过。

楼主:
说明书没找到 那个“辅助通道设置”的选项     也就是说  把

网友:
这控没用过,真不行就拆控接线改吧!论坛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