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切返航后垂直炸机,求助!

楼主(2016-07-23):
APM固定翼切返航后垂直炸机。

自稳,绕圈都正常。(没装空速计)

切返航后,飞机有掉头动作,掉头后,油门自动加大(不受遥控器控制),飞机垂直俯冲,拉不起来,日地球炸机。

在群里有好几个魔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APM2.8 3.11固件

现在机子安装好了,不敢飞了。

网友:
我觉得是空速计问题

网友:
有没有装空速计?我就是开了一会儿返航油门很大

网友(2016-08-31):
固定翼不可能垂直炸鸡的,除非罗盘错误加速度 计错

网友(2016-12-15):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发日志过来看看。

楼主:
检查出原因没有???

网友A:
空速计是干嘛的?测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出原因没有???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速计是干嘛的?测速的吗

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出原因没有???

开自稳没事,原因不明

网友B(2017-05-09):
首先 水平校准  你说自稳没事,那么应该不是
其次  返航高度设置的是-1当前高度,还是多少,如果自己设置了高度  要注意参数表里的单位是CM不是M    如果不小心设置成100 你以为100米高度返航,结果应该是1米高度返航,所以一切返航,直接日大地。
这都是我的个人猜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炸壞了一台載機, 5.8G圖傳發謝機.
有人查出原因了嗎?

网友:
呃呃呃额额

网友C:
罗盘可能出错 之后飞控抽风 之后就像你那样了,或者你没有接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可能出错 之后飞控抽风 之后就像你那样了,或者你没有接罗盘。。。

固定翼可以不使用罗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可以不使用罗盘的。

是的 他的问题就特想是罗盘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可以不使用罗盘的。

陀螺仪坏了也是类似这样

网友:
我的昨天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2017-10-17):
看来APM飞控,切返航俯冲的模友有很多啊,有没有老师出来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 水平校准  你说自稳没事,那么应该不是
其次  返航高度设置的是-1当前高度,还是多少,如果自己设置了 ...

有道理!

楼主:
一直设置是-1

网友D(2018-02-03):
问下。返航必须有gps,罗盘参与的吧,不然怎么知道飞到哪里了?朝着哪个方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返航必须有gps,罗盘参与的吧,不然怎么知道飞到哪里了?朝着哪个方向飞?

固定翼返航必须要gps 但是可以不用罗盘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 我猜想可能有以下几点1.重心问题,如果重心太靠前,而设置的舵量太小的话,是拉不起来的。2.返航高度问题.就如楼上几位魔友所说,3.气压计问题,还是高度,只不过这个是硬件,4.遥控设置问题,就是你遥控器个飞机输出设置的都是反向,遥控器操作是对的,但是飞控自动修正就有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遥控器问题,重心的话楼主飞过,应该没问题,而高度的话,固定翼有个最大限制角度,就算你忽略单位,返航高度设置为1m,飞机也是盘旋降高,或者斜向下飞

网友(2018-06-09):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可以不使用罗盘的。

看来你用了内置罗盘的。。肯定罗盘被干扰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