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翼P2的一个小问题,机子是F450

楼主(2016-07-24):
昨天调试了一下午,总算把飞机弄上天了,飞了一会就收机子回家了
今天又把云台装上去,调试好,结果再上电的时候led模块就是不亮,其它的灯都正常,把那根线拔了插,插了拔好几次,也没见效果
回家连电脑,能连上,但是数据读不出来
求用过的大侠解决一下
还有图片传不上去

就是led插头那根黄线有点歪,像是断了一般
怀疑是led模块的问题,售后出差不在线
急啊......

网友:
如果不是线的问题就是主控坏了,我的P2以前跟你的一样。

网友:
老晋专用

楼主:
什么鬼啊...小白一只,帮忙解决一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鬼啊...小白一只,帮忙解决一下呗..

上图看看先

楼主:
图片小于2M了还是传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小于2M了还是传不上去....

楼主:
已经把主控发回去了,售后说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