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XBee PIXHAWK ttl 端口定义

楼主(2016-07-24):
几年前在买的 好久没弄了 请教一下接PIXHAWK TTL RX  TX  怎么定义

网友A:
gnd      地
5V       电源5伏
DIDO   TX
DODI   RX
试试,不行的话将TX和RX交换,还要注意数传波特率不能错

网友B:
顶顶哦……求助XBee PIXHAWK ttl 端口定义 uart ttl,ttl接口40针,ttl串口定义,ttl针脚定义 作者:小黄妹 6406 求助XBee PIXHAWK ttl 端口定义 uart ttl,ttl接口40针,ttl串口定义,ttl针脚定义 作者:小黄妹 1107 求助XBee PIXHAWK ttl 端口定义 uart ttl,ttl接口40针,ttl串口定义,ttl针脚定义 作者:小黄妹 16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顶哦……

你这自动回帖器哪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      地
5V       电源5伏
DIDO   TX

学习了

楼主:
感谢了  今天测试一切正常了

楼主:
在网上查资料 求助XBee PIXHAWK ttl 端口定义 uart ttl,ttl接口40针,ttl串口定义,ttl针脚定义 作者:zhyuxn123 3254 做功课

网友:
GNG  地或者说负极
VCC  5V
TX 和RX交叉连接

楼主:
把PC上的端口原要设置成57600

楼主:
弄了很长时间  传播距离不远是固件写错了   现在空中试验2公里 再远没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