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尝试DIY,,结果炸鸡,高手们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24):
111

222

起飞后 连续旋转是因为什么呢
机器的宽长 分别为 30*57
是不是小了
电池1300mah是不是重了呢
电调 30a的
螺旋桨的长度用的普通的su27的
还请大家分析一下
对了另外本来想在机器上加个反角
结果没加上,所以机身有个长方形的洞口 会不会和他也有关系
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
你这个飞机转动惯量小,扭力不能太大,也就是要高KV的。我也是DIY新手,前几天做了个F117,结果精度太差,整个都歪了。作为新手我们应该多思考,多参考别人的经验,别急着做个飞机出来,否则做出来的可能自己都看不上,还有要多学习机械和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

网友:
哥们你的机身材料在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百个帖子回复都一样,求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还有为什么这么做呢

人家爱怎么回怎么回,你这人也是闲的蛋疼瞎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字很难打吗?你要是打不出来一样的那只能说明你手机太烂了,或者是智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人逻辑也太奇怪了,回复内容一样就一定是自动回帖器才能做得到的?论坛里每天都有人发同样的表情,回 ...

上百个帖子回复都一样,求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还有为什么这么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百个帖子回复的都是  顶顶哦……   一个字  一个标点都不差,怎么做到的,求教一下

你这人逻辑也太奇怪了,回复内容一样就一定是自动回帖器才能做得到的?论坛里每天都有人发同样的表情,回复同样的内容,按照你的逻辑,那他们全都是同一个人哦?

网友:
反扭过大,也会旋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顶哦……

你这自动回帖器哪下载的?

网友:
机身太小,桨太大,搭配不均

网友:
反扭太大了吧可能

网友:
浆太大了!换浆或者加宽机翼

网友:
动力爆表,论坛搜搜三角翼

网友:
你这小翼展配这桨。。。能飞就不错了。虽然说力足板天但是好不好飞就不好说了,新手控制力本来就差加上飞机不好飞结果只有炸鸡!楼主还是多看看贴,下载点图纸来做吧,嫌大多数板机切割麻烦的话可以先试试纸飞机,入门利器啊。

网友:
反扭太大!8寸桨翼展得在60以上

网友:
而且你这得用三角翼混控

网友:
翼展太小,螺旋桨太大,造成电机反扭过大

网友:
反扭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自动回帖器哪下载的?

@GIMAN 老公,他欺负我,[快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IMAN 老公,他欺负我,[快哭了]

怎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啦?

他说我用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自动回帖器哪下载的?

朋友,说话请拿出证据,别仅凭一己之见污蔑别人好吗?

网友A:
嗯  其他的朋友们都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网友:
顶一个,多多动手

网友:
KT板机,炸了也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其他的朋友们都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没人搭理你,真糗,你说什么都好,冤枉我就不行,是不是你自己用挂所以看别人都是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人搭理你,真糗,你说什么都好,冤枉我就不行,是不是你自己用挂所以看别人都是挂?

你上百个帖子回复的都是  顶顶哦……         一个字  一个标点都不差,怎么做到的,求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百个帖子回复的都是  顶顶哦……   一个字  一个标点都不差,怎么做到的,求教一下

这几个字很难打吗?你要是打不出来一样的那只能说明你手机太烂了,或者是智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