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请教,天地飞9六七八通道没反应

楼主(2016-07-24):
按照泡泡老师视频设置的通道,今天想把七通道设置自动调参的,结果连上地面站遥控校准的时候发现六七八通道没反应,但是遥控监视器上有反应,是遥控本身问题还是没设置好,请教大神

网友A:
天九用pwm连接的情况下多用一个通道就要多加一条线连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用pwm连接的情况下多用一个通道就要多加一条线连接飞控!

说实话。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光想着无线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