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VIS:Arduino+超声波实现自主避障解决方案整理

楼主(2016-07-24):
DO VIS: APM开源自动避障系列教学贴 第一课开课啦!!!
http://www.moz8.com/thread-78864-1-1.html?x=41152

看教学,请移步

感谢这一路上大家的支持!我会搜集资料后,不定期更新!(如有侵权,立即删除)==============更新日记
2016.7.24   首发
7.24  更新Arduino智能避障小车(带超声波舵机云台)8。10 和狼哥筹备详细教学视频  已经得到狼哥一套apm飞控 希望有条件的摩友能够赞助一下小弟 !项目完成后可以原件返回 谢谢!

超声波原理介绍(动手前必读)

https://yunpan.cn/c6sDFDExyNkJK (提取码:

在此我总结了几种关于超声波避障的解决方案,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
智能避障小车
硬件:SR04超声波模块
           智能小车开发板
           面包板
           9G舵机

智能避障小车源代码:

//====================================================================
//  智能小车超声波避障实验(有舵机)
//  程序中电脑打印数值部分都被屏蔽了,打印会影响小车遇到障碍物的反应速度
//  调试时可以打开屏蔽内容Serial.print,打印测到的距离
//  本实验控制速度的pwm值和延时均有调节,但还是配合实际情况,实际电量调节数值
//=============================================================================
//#include <Servo.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申明1602液晶的函数库
//申明1602液晶的引脚所连接的Arduino数字端口,8线或4线数据模式,任选其一
//LiquidCrystal lcd(12,11,10,9,8,7,6,5,4,3,2);   //8数据口模式连线声明
LiquidCrystal lcd(3,4,7,8,11,12,13); //4数据口模式连线声明

int Echo = A5;  // Echo回声脚(P2.0)
int Trig =A4;  //  Trig 触发脚(P2.1)

int Front_Distance = 0;//
int Left_Distance = 0;
int Right_Distance = 0;

int Left_motor_back=9;     //左电机后退(IN1)
int Left_motor_go=5;     //左电机前进(IN2)
int Right_motor_go=6;    // 右电机前进(IN3)
int Right_motor_back=10;    // 右电机后退(IN4)

int key=A0;//定义按键 A0 接口
int beep=A1;//定义蜂鸣器 A1 接口

int servopin=2;//设置舵机驱动脚到数字口2
int myangle;//定义角度变量
int pulsewidth;//定义脉宽变量
int val;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
  //初始化电机驱动IO为输出方式
  pinMode(Left_motor_go,OUTPUT); // PIN 8 (PWM)
  pinMode(Left_motor_back,OUTPUT); // PIN 9 (PWM)
  pinMode(Right_motor_go,OUTPUT);// PIN 10 (PWM)
  pinMode(Right_motor_back,OUTPUT);// PIN 11 (PWM)
  pinMode(key,INPUT);//定义按键接口为输入接口
  pinMode(beep,OUTPUT);
  // pinMode(SensorRight, INPUT); //定义右循迹红外传感器为输入
  // pinMode(SensorLeft, INPUT); //定义左循迹红外传感器为输入
  //pinMode(SensorRight_2, INPUT); //定义右红外传感器为输入
  //pinMode(SensorLeft_2, INPUT); //定义左红外传感器为输入
  //初始化超声波引脚
  pinMode(Echo, INPUT);    // 定义超声波输入脚
  pinMode(Trig, OUTPUT);   // 定义超声波输出脚
  lcd.begin(16,2);      //初始化1602液晶工作                       模式
  //定义1602液晶显示范围为2行16列字符
  pinMode(servopin,OUTPUT);//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
//=======================智能小车的基本动作=========================
//void run(int time)     // 前进
void run()     // 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165);//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  // 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160);//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brake(int time)  //刹车,停车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delay(time * 100);//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left(int time)         //左转(左轮不动,右轮前进)
//void left()         //左转(左轮不动,右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2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左轮后退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spin_left(int time)         //左转(左轮后退,右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15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左轮后退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15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right(int time)
//void right()        //右转(右轮不动,左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右电机后退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20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spin_right(int time)        //右转(右轮后退,左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右电机后退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15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HIGH);//左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LOW);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15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back(int time)          //后退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LOW);  //右轮后退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200);//PWM比例0~255调速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LOW);  //左轮后退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HIGH);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0);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200);//PWM比例0~255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

void keysacn()//按键扫描
{
  int val;
  val=digitalRead(key);//读取数字7 口电平值赋给val
  while(!digitalRead(key))//当按键没被按下时,一直循环
  {
    val=digitalRead(key);//此句可省略,可让循环跑空
  }
  while(digitalRead(key))//当按键被按下时
  {
    delay(10);        //延时10ms
    val=digitalRead(key);//读取数字7 口电平值赋给val
    if(val==HIGH)  //第二次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igitalWrite(beep,HIGH);                //蜂鸣器响
      while(!digitalRead(key))        //判断按键是否被松开
        digitalWrite(beep,LOW);                //蜂鸣器停止
    }
    else
      digitalWrite(beep,LOW);          //蜂鸣器停止
  }
}

float Distance_test()   // 量出前方距离
{
  digitalWrite(Trig, LOW);   // 给触发脚低电平2μs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 HIGH);  // 给触发脚高电平10μs,这里至少是10μs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 LOW);    // 持续给触发脚低电
  float Fdistance = pulseIn(Echo, HIGH);  // 读取高电平时间(单位:微秒)
  Fdistance= Fdistance/58;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Serial.print("Distance:");      //输出距离(单位:厘米)
  //Serial.println(Fdistance);         //显示距离
  //Distance = Fdistance;
  return Fdistance;
}

void Distance_display(int Distance)//显示距离
{
  if((2<Distance)&(Distance<400))
  {
    lcd.home();        //把光标移回左上角,即从头开始输出
    lcd.print("    Distance: ");       //显示
    lcd.setCursor(6,2);   //把光标定位在第6行,第2列
    lcd.print(Distance);       //显示距离
    lcd.print("cm");          //显示
  }
  else
  {
    lcd.home();        //把光标移回左上角,即从头开始输出
    lcd.print("!!! Out of range");       //显示
  }
  delay(250);
  lcd.clear();
}

void servopulse(int servopin,int myangle)/*定义一个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
{
  pulsewidth=(myangle*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LOW);//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delay(20-pulsewidth/1000);//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

void front_detection()
{
  //此处循环次数减少,为了增加小车遇到障碍物的反应速度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90);//模拟产生PWM
  }
  Front_Distance = Distance_test();
  //Serial.print("Front_Distance:");      //输出距离(单位:厘米)
// Serial.println(Front_Distance);         //显示距离
//Distance_display(Front_Distance);
}

void left_detection()
{
  for(int i=0;i<=1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175);//模拟产生PWM
  }
  Left_Distance = Distance_test();
  //Serial.print("Left_Distance:");      //输出距离(单位:厘米)
  //Serial.println(Left_Distance);         //显示距离
}

void right_detection()
{
  for(int i=0;i<=1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5);//模拟产生PWM
  }
  Right_Distance = Distance_test();
  //Serial.print("Right_Distance:");      //输出距离(单位:厘米)
  //Serial.println(Right_Distance);         //显示距离
}
//===========================================================
void loop()
{
  keysacn();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while(1)
  {
    front_detection();//测量前方距离

(为什么图片太大传不上去啊啊啊啊啊

基于QQ飞控的单向无人机避障系统
硬件 :  QQ飞控

         一块Arduino nano
         sr04的超声波传感器
源代码:
code:
// uav.ino

#include<Servo.h>;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测出的距离是130或0那么变量delta就为0。如果距离是100,那么delata就是30,所以我的目的是给飞机一个0-130的雷达范围,当距离为130或者大于130时则系统认为是没有障碍物的,当有障碍物进入范围后,这个delta的作用就是测出障碍物进入雷达范围边缘的距离,也可以理解为超边缘距离,而后,将这个delta除以4,作用是给delta做一个比例P,这个比例P的大小为1/4即25%。最后,将delta作用在OUTELE = OUTELE - delta;这样就实现了飞机遇到障碍物后,会根据障碍物的远近做出避让,障碍物越近,那么delta越大,臂章动作越大,实现避开障碍的目的。而刚刚我说到测出的距离是0或大于130都要赋值130,现在你已经知道为什么大于等于130要赋值成130,但可能会问为什么distance等于0的时候也要赋值130,这里要和sr()函数里的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8000) / 58.00;有关系,这里有一个8000微秒的超时时间,这个值确定了当脉冲反馈的时间大于这个值时,那么函数就认为超时,那么就会得出0的值,原因是距离太长后,在8000微秒的检测时间内脉冲还没有反馈回系统,就认为这个脉冲不会回来了,所以等价于距离过长也认为是大于等于130的条件值。8000微秒的超时时间一般能检测130mm-140mm的长度,超过就会是0,而我设置的130则是考虑一些外界干扰因素让判断范围更保守一些,这个道理相当于你用尺子去测一个1米左右的物体,你肯定更愿意选择1米5量程的尺子去。
此文讲解一个探测方向的实现方法和内容,全方位的探测系统道理一样,以此类推,但需要注意声波脉冲的相互干扰误判!

作者:Leonardo ARDUINO中文社区 (侵删)

网友(2017-07-22):
想找很久啦啦啦啦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呢。支持一下。

网友:
来溜达溜达逛逛,顺便顶顶帖子,赚点牛币,就可以下载东西了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楼主好厉害,加油

网友:
什么时候讲和APM的通信还有APM的避障啊?还有电路连接图怎么没有。

网友:
很实用但又高档的技术资料。学习了!

网友:
可以看一看吗?

网友:
看看 。。有没有接线图啊?

楼主(2016-07-24):
希望大家踊跃回帖!

一楼字数限制   将战场转移到二楼
硬件:arduino  2560板

源代码:
#include<Servo.h>//The Arduino Mega has an additional four: numbers 2 (pin 21), 3 (pin 20), 4 (pin 19), and 5 (pin 18).
int ppm1 = 2;
int ppm2 = 3;
unsigned long rc1_PulseStartTicks, rc2_PulseStartTicks;
volatile int rc1_val, rc2_val;
int OUTAIL, OUTELE; //输出
////////////////////////////超声波值///////////////////
int distance1 = 300, distance2 = 300, distance3 = 300, distance4 = 300;
//////////////////////////超声波针脚定义///////////////
int input1 = 22, input2 = 24, input3 = 30, input4 = 32;
int output1 = 23, output2 = 25, output3 = 31, output4 = 33;
Servo AIL;
Servo ELE;
void setup()
{
  // 电平变化即触发中断
  attachInterrupt(0, rc1, CHANGE);
  attachInterrupt(1, rc2, CHANGE);
  ////////////////////////////////
  AIL.attach(8);
  ELE.attach(9);
  pinMode(ppm1, INPUT);
  pinMode(ppm2, INPUT);
  pinMode(input1, INPUT);
  pinMode(output1, OUTPUT);
  pinMode(input2, INPUT);
  pinMode(output2, OUTPUT);
  pinMode(input3, INPUT);
  pinMode(output3, OUTPUT);
  pinMode(input4, INPUT);
  pinMode(output4,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rc1()
{ // did the pin change to high or low?
  if (digitalRead( ppm1 ) == HIGH)
    rc1_PulseStartTicks = micros();    // store the current micros() value
  else
    rc1_val = micros() - rc1_PulseStartTicks;
}
void rc2()
{
  // did the pin change to high or low?
  if (digitalRead( ppm2 ) == HIGH)
    rc2_PulseStartTicks = micros();
  else
    rc2_val = micros() - rc2_PulseStartTicks;
}
void loop() {

  Sonar();//超声波函数
  Avoidance (); //避障函数
  OUTAIL = map(rc1_val, 1010, 2007, 47, 144);
  OUTELE = map(rc2_val, 1010, 2007, 47, 144);
  AIL.write(OUTAIL);
  ELE.write(OUTELE);
  Print();//串口输出
}
void Sonar ()
{
  //第一个超声波/前
  digitalWrite(output1,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1,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stance1 = pulseIn(input1, HIGH);
  distance1 = distance1 / 58;
  distance1 = constrain(distance1, 10, 300);//限制量程
  delay(2);
  //第二个超声波/后
  digitalWrite(output2,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2,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stance2 = pulseIn(input2, HIGH);
  distance2 = distance2 / 58;
  distance2 = constrain(distance2, 10, 300);
  delay(2);
  //第三个超声波/左
  digitalWrite(output3,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3,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stance3 = pulseIn(input3, HIGH);
  distance3 = distance3 / 58;
  distance3 = constrain(distance3, 10, 300);
  delay(2);
  //第四个超声波/右
  digitalWrite(output4,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4,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stance4 = pulseIn(input4, HIGH);
  distance4 = distance4 / 58;
  distance4 = constrain(distance4, 10, 300);
  delay(2);
}
void Avoidance ()
{
  if (distance2 <= 80)
  { //前进,后有障碍物
    if ((OUTELE <= 97) && (OUTELE >= 93))
    {
      ELE.write(102);
    }
    else
    { int PTELE1; int NOW_ELE1;
      PTELE1 = 95.5 - OUTELE;
      abs (PTELE1);
      NOW_ELE1 = OUTELE + PTELE1;
      ELE.write(NOW_ELE1);
    }
  }
  //////////////////////////////////////////////////////////////////
  if (distance1 <= 80)
  { //后退,前有障碍物
    if ((OUTELE <= 97) && (OUTELE >= 93))
    {
      ELE.write(87);
    }
    else
    {
      int PTELE2;
      int NOW_ELE2;
      PTELE2 = 95.5 - OUTELE;
      abs (PTELE2);
      NOW_ELE2 = OUTELE - PTELE2;
      ELE.write(NOW_ELE2);
    }
  }
  //////////////////////////////////////////////////////////////////
  if (distance4 <= 80)
  { //左飞,右有障碍物
    if ((OUTAIL <= 97) && (OUTAIL >= 93))
    {
      AIL.write(102);
    }
    else
    { int PTAIL3;
      int NOW_AIL3;
      PTAIL3 = 95.5 - OUTAIL;
      abs (PTAIL3);
      NOW_AIL3 = OUTAIL + PTAIL3;
      AIL.write(NOW_AIL3);
    }
  }
  ////////////////////////////////////////////////////////////////////
  if (distance3 <= 80)
  { //右飞,左有障碍物
    if ((OUTAIL <= 97) && (OUTAIL >= 93))
    {
      AIL.write(87);
    }
    else
    {
      int PTAIL4;
      int NOW_AIL4;
      PTAIL4 = 95.5 - OUTAIL;
      abs (PTAIL4);
      NOW_AIL4 = OUTAIL - PTAIL4;
      AIL.write(NOW_AIL4);
    }
  }
}
void Print()
{
  Serial.print("INAIL=");
  Serial.print(rc1_val);
  Serial.print(" INELE=");
  Serial.print(rc2_val);
  Serial.print(" OUTAIL=");
  Serial.print(OUTAIL);
  Serial.print(" OUTELE=");
  Serial.print(OUTELE);
  Serial.print(" distance1=");
  Serial.print(distance1);
  Serial.print(" distance2=");
  Serial.print(distance2);
  Serial.print(" distance3=");
  Serial.print(distance3);
  Serial.print(" distance4=");
  Serial.print(distance4);
  Serial.println();
  delay(5);
}

作者:sievent234 ARDUINO中文社区 (侵删)

网友A:
感谢分享,技术贴狼来顶~~

网友:
正需要  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技术贴狼来顶~~

感谢!  我会持续更新!

网友:
继续关注支持,快点做好哦

网友B:
太高深,还没到那个境界,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深,还没到那个境界,只能帮顶

感谢支持  其实动手就能完成!源代码已经公布    把代码复制上去就行!

网友:
求看提取码

网友C:
楼主好人啊,虽然说看不懂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人啊,虽然说看不懂代码

小兄弟,你看我像好人吗

网友(点评):
谁知道呢

网友:
顶顶顶,我会继续关注

网友:
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
好想看一下实验结果

网友:
虽然不懂程序 但是一定要顶   技术贴必须的

网友:
纯技术贴,必顶!

网友:
顶顶顶 我一直想弄没有成功

网友:
太高深了   必须帮顶

网友:
强大的狠啊。。。吼吼,我来了

网友:
支持 你终于完工哈

网友D:
不知道反應夠快嗎?之前的避障方案沒有試成功...很苦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反應夠快嗎?之前的避障方案沒有試成功...很苦悶

我最近想在论坛找点赞助后出一个教学视频
现在需要机架,动力,遥控器,电池等全套

网友:
有超声波避障用到无人机上的教程没

网友:
这个一定要看看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个,实在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踊跃回帖!

支持 继续搞下吧

网友:
看的好牛逼,他的原理是什么,怎么样能接受到返回的信息了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