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调校准油门行程的困惑

楼主(2016-07-24):
穿越机的电调烧了一个,买了个新的,商家告诉我新电调校准油门行程步骤是:
(电调插头插接收机第3通道,用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通道)校准,油门打到最大,上电,叫2声,油门打到最低就可以了。)
但我看电调的说明书就懵了,校准油门行程和商家说的有些不一样
下图里的1和2选项,我该选哪个?  还是忽略说明书,直接按商家的步骤校准??
求大神指点我~

网友:
我的电调还没校准,不知道怎么校准,油门推一点点电机就会自动加速到最高。

网友:
隐藏内容?我看一下

网友:
很明显就是第二个 你看商家说的就是第二个说的前几个步骤 后面的那些是其他功能的设置 楼主按商家说的没错

网友A:
不认识字吗,什么叫正常启动?

网友B:
按照第二个,商家说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字吗,什么叫正常启动?

你识字多,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第二个,商家说的来。

明白了  多谢~

网友:
商家说的来。  很简单

网友:
商家说的没错了

网友:
要静心,咬文嚼字,多试几次,学习也是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