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数传连接地面站 显示端口被关闭

楼主(2016-07-25):
以前用数传连接地面站都是好的,就昨天开始连接地面站就出现连接失败,点开详情里边显示端口被关闭  什么情况  各位帮忙看下

网友A:
win7系统.吧,是不是禁止地面站权限了,用管理员模式运行一下,再看看设备管理器里端口正常不,实在不行换一台电脑试试,看看是数传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吧,是不是禁止地面站权限了,用管理员模式运行一下,再看看设备管理器里端口正常不,实在不行换 ...

设备管理器里边显示端口还在的?就是连不上。不管直接用数据线还是数传都一样  前天都是好的  昨天也偶尔可以连上一下   今天彻底不行了    用apm2.6 试了下也一样

楼主:
数传是好的   手机地面站都可以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边显示端口还在的?就是连不上。不管直接用数据线还是数传都一样  前天都是好的  昨天也偶尔 ...

像是计算机的事了,用管理员权限试了么,重新装个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计算机的事了,用管理员权限试了么,重新装个地面站试试

我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上尉了  也不帮下忙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