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nazalive增加重量调参数问题

楼主(2016-07-25):
原先用4s后来改6s电池增加了别的设备等于总重量增加了,这个需要调那里的参数,用的是大疆naza lite刷成v2的控

网友:
主要是那个垂直感度调大三四十,旋转和其它各加二三十

网友:
如果不调整会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