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怎么设置空翻?

楼主(2016-07-26):
用F3飞控,飞起来很稳,但是飞起来好像很死,空翻不了,请问哈大神,怎么设置空翻?

网友:
250轴距么

网友:
同求,也想知道怎么设置半自稳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手动翻刺激

网友:
新手来学习,刚装的穿越,想加上自动返航。是用新版的CC3D好呢,还是用APM?

楼主:
是210机架

网友:
有一个半自稳模式,摇杆超过某个值就变成手动模式,回中就变回自稳,好像是这样

网友:
在手动或半自稳模式下,打杆到底然后机机在回正后回杆,这个过程很短,翻转速度通过rate调节。

网友:
新手,也在学习,帮顶

网友:
ARM       解锁
ANGLE          自稳
HORIZON   半自稳
BARO          气压定高
AIR MODE  空中模式,收油到底点击不会停转
MAG       启用磁罗盘 更好的锁尾
HEADFREE  无头模式
HEADADJ   重新指定无头模式的方向,需看清当前的头尾方向,按当前方向确定无头模式
BEEPER    蜂鸣器 寻机
OSD SW    osd锁定
FAILSAFE  失控
G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