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PIX飞控不能读取日志

楼主(2016-07-26):
7月16号以后飞控日志不能读取了,16号以前的都正常,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列表里太多了吧  是用的数据线还是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列表里太多了吧  是用的数据线还是数传

用读卡器考到电脑上看的

网友:
版本不对

网友:
换个地面站版本,或者拷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