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灯超时时间已到

楼主(2016-07-26):
雷迅pixhack 飞控连接不上地面站,地面站提示信号灯超时时间已到    并且飞控上电蜂鸣器不响,led信号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已返厂  等待结果

网友B:
我的pixhack是信号灯一直 闪黄色 ,电脑usb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ixhack是信号灯一直 闪黄色 ,电脑usb不识别

你这个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看下是不是驱动没装

网友:
好像是驱动没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