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ck连接地面站提示信号灯超时时间已到

楼主(2016-07-26):
雷迅pixhack 飞控连接不上地面站,地面站提示信号灯超时时间已到 并且飞控上电蜂鸣器不响,led信号指示灯也不亮 怎么回事  以前也是好的

网友A:
换条新的usb线试试 , 这问题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条新的usb线试试 , 这问题常有

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不连地面站  现在给飞机上电蜂鸣器也不响  led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A:
什么也没有就检查飞控供电 , 看正常不  , 不是供电问题 , 也许飞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没有就检查飞控供电 , 看正常不  , 不是供电问题 , 也许飞控挂了

不会吧  上一秒还是好的

网友:
说过了吧?

网友B:
感觉供电电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供电电路挂了,

有可能   已经准备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已经准备返厂了

电压大小,正负极,输入输出一定要看好

网友C:
检查5v供电,不行自己单独接个BEC上电看下,如果还是都没反应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5v供电,不行自己单独接个BEC上电看下,如果还是都没反应返厂吧

已经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