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怎么搞啊

楼主(2016-07-26):
如题,起飞老是侧翻

网友A: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百度上大把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百度上大把教程

问题解决啦~~谢谢层主

网友:
油门行程和罗盘都校准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油门行程重新校准

网友:
祝你爽飞

网友:
油门形成校准,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啦

网友:
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