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F3飞控可以接LED

楼主(2016-07-26):
刚买了这个飞控,和LED灯条带BB响,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路过帮顶,找找有教程的,我原来见过

网友:
不明所以。

网友A:
有MICRO USB插头的那个排座第九个针是接LED的  接在LED的DIN上

http://pan.baidu.com/s/1pKuCojh

这里有手册。

网友B:
TB应该有介绍吧,最简单向购买的店家询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MICRO USB插头的那个排座第九个针是接LED的  接在LED的DIN上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应该有介绍吧,最简单向购买的店家询问

TB问了,店家不知道

网友:
还有米你的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ICRO USB插头的那个排座第九个针是接LED的  接在LED的DIN上

请问接接收器9怎么接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接接收器9怎么接LED

跟接收机没关系了这个灯不能通过遥控器控制,飞控自动输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接接收器9怎么接LED

飞控上的第9针,接到灯条上DIN上就行了,然后VCCGND 接5V就行

网友:
真小。。。看着还行,好用不??

网友(2022-06-04):
老兄你那个迷你F3弄好没有 怎么解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