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蜜蜂 20A 刷bLHeli 求助帮忙

楼主(2016-07-26):
1号电机 升级程序提示失败  还能刷回去吗  还能重新刷吗

网友:
没刷过啊

楼主:
大神在哪

网友A:
我觉得能,只要没刷坏bootloader和修改熔丝位程序都可以随便刷的。即便是bootloader被刷坏也可用isp重新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能,只要没刷坏bootloader和修改熔丝位程序都可以随便刷的。即便是bootloader被刷坏也可用isp重新刷 ...

谢了 已解决

网友:
这东西就放心大胆的搞,不搞永远学不会。

网友(2017-03-14):
我来刷波牛币,谢谢

网友:
专业的你找到电调电路板上的4个很小的焊盘那个可以直接刷芯片

网友:
咋和我的画面一样

网友:
你咋解决的,求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