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社区店飞控电调校准后油门行程问题

楼主(2016-07-27):
APM2.8社区店飞控电调校准后油门行程加油门和减油门是正常的,推杆响应很正常,拨掉电源后重新接上电源,解锁,电机进入怠速转动,轻推油门,电机迅速加速,感觉电机的转速不是循序渐进的加速,而是突然变得大了,过度不平滑,接着我继续往上推油门杆,这时电机转速没有变化,推杆到油门最高位,也是一样,没有变化,减速也是一样没有变化,将杆位调到最低,电机迅速进入怠速状态,请教泡泡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都郁闷死了,还有一个现像就是在推油门的时侯,我打了一下横滚和俯仰的杆,横滚还好,电机转速没有很大的变化,松手时电机转速也随着杆位回正降低了,可俯仰就出现了问题,不管你是往前还是往后,都会让电机的转速加大,而且松手让杆位回正也不会让电机转速降低,必须把油门打到最低才会让转速降下来,声明一下,我的摇控器是事行做了校准的,飞行模式也是打到的自稳模式,泡泡老师救命啊,我脑洞要穿了APM2.8社区店飞控电调校准后油门行程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 作者:txwn 6275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顶

网友:
连接电脑看看驼量,是不是陀螺仪不正常

网友:
慢慢来,不着急。

网友:
飞控重刷固件,电调行程APM下统一校准,三个校准重新做,不要加浆解锁看电机转动情况,如果还不行四个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测试电调好坏,再不行飞控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