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PL2303的芯片 怎么接线做个FS I6的升级线!

楼主(2016-07-27):
买了个PL2303的芯片 怎么接线做个FS I6的升级线!大神给个教材

网友:
可以刷成中文的吗

楼主:
我按这个接了下!~可是不得!说不是设备什么的!~都鸟语看不懂
我只有个模拟器的接头!如何接,或者是遥控器里面如何接你给个图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