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 小蜜蜂20A 刷机不成功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27):
小蜜蜂20A  用F3  飞控 刷BL 提示失败 还能刷回吗

楼主:
补个图 麻烦泡泡老师帮看下

网友:
等待大神解救

网友A:
可以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新刷。

重刷也不成功呀

网友:
问厂家吧!

网友:
可以考虑用烧写线单独刷,如果不行只能重写boot

网友(2016-08-26):
怎么自己做电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