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F3 接空心杯马达要怎么设置,怎么改?

楼主(2016-07-27):
如题,我有NAZE32和F3,买了几个820的空心杯马达和机架,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设置,要怎么驱动马达,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理论上要加三级管,软件里面也要设置,最近了解了一些,但是飞控这么大,真的飞的起来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F3出了有刷版,直接焊电机刷固件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