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如何给apm单独供电

楼主(2016-07-27):
电流计是一个插电池一个插电调,电调的信号线插apm输出端,那不就是和动力连在一起吗?那要如何给飞控单独供电,我

网友:
看泡泡视频有四种供电方式
视频里讲的很详细 9.40秒开始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动力电12v,电调5v,貌似

网友(2016-10-19):
随你怎么供  只要想办法搞到5v的直流电源就行  功率要够   不要到天上死机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