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哪个版本的B6 刷机口在哪里

楼主(2016-07-27):
手欠把B6搞乱了
准备刷机 打开我就闷了 和网上的B6不一样
显示器右上角没有6针刷机口  右边有有一个五空没针的 如图
请问刷机口在哪里 如图

网友A:
先看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是什么芯片

你看一下

网友:
哪天把我的也拆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

上面没字?

网友:
跟我的一样,估计刷不了,芯片都没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字?

看了好几遍没有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不懂也顶一下

网友B:
虽然打磨了芯片 但应该有个圆点  数一下晶振是第多少脚,初步推测应该是新唐的芯片,目前还没听说谁刷新塘的芯片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敢刷

现在调乱了。 不得不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几遍没有

这个版本刷不了

网友:
其他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调乱了。 不得不刷

背水一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虽然打磨了芯片 但应该有个圆点  数一下晶振是第多少脚,初步推测应该是新唐的芯片,目前还没听说谁刷新塘 ...

新塘是不是很冷门,乐迪回传用的也是这芯片,完全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塘是不是很冷门,乐迪回传用的也是这芯片,完全搜不到

还行吧  初期型号的内部结构都是仿照avr的

网友:
不懂也顶一下..

网友E(2017-06-13):
还是Atmel32U,不是新唐的,是属于b6ac版的,芯片的引脚我量过,刷机得引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Atmel32U,不是新唐的,是属于b6ac版的,芯片的引脚我量过,刷机得引线出来 ...

是80w的b6ac吗?那该如何刷机呢?可否给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Atmel32U,不是新唐的,是属于b6ac版的,芯片的引脚我量过,刷机得引线出来 ...

那请问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烦躁啊

网友F(2018-04-12):
可以刷吗,同B6也想刷

楼主(2018-06-11):
引用 网友F:
可以刷吗,同B6也想刷

应该可以,不过不用刷 具体的还待验证,因为没时间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出来也没有用   试过了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