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22级别无刷电机哪个效率高?

楼主(2016-07-27):
如题,请教下!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电机尺寸越大,螺距相对较低,产生的静拉力和力效相对越高。也就是2212大于2208的意思。2216要大于2212.
之后就是螺旋桨与转速。高转速配小桨叶拉力不一定就大于低转速配大桨叶产生的拉力,这里就是效率的差别了。
反正电机转的越轻松,损耗的效率就越少。相对效率就更高了

网友:
效率影响因素很复杂。但我的建议是,楼主应首先考虑拉力问题,只有动力充沛为前提,考虑效率才有意义

网友:
效率看品牌,AIR套装不错

楼主:
420轴距air套装还是2216好?

楼主:
air350套装还是飓风u2216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