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云台控制板,云台驱动在哪下载

楼主(2016-07-27):
我在淘宝上面看到的BGC控制板和这个很像,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是哪个版本。还有驱动和调参软件在哪下载呢,求大神指点,谢谢先!(不好意思哈图片发错了)

网友A:
看背面你能看出个啥来

网友:
天才拍个正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你能看出个啥来

不好意思,图片发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哈,图片发错了

网友:
俄罗斯的呢个版本通用吧

网友B:
搜 bgc云台调参软件去,一大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帖子有汉化的调参软件,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bgc云台调参软件去,一大把

调参软件下载了,但是连上USB之后端口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帖子有汉化的调参软件,你可以试试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下载了,但是连上USB之后端口没反应

检查一下设备管理器接上云台后有没有多出一个串口,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高端大气 上档次 路过看看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