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对角电机发热严重,求解???

楼主(2016-07-27):
apm2.8 刷的3.15的固件 银燕2212电机

换桨 之后问题依旧,重心调整到几乎没多少误差。

前后对调换电机后,还是这两个位置的电机发烫。难道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APM的问题。电调或者电机有问题才对。估计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A:
这俩电机的转速应该比那2个高      电调的调节作用应该不到位    电调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B:
电调进角的问题吧,看看四个电调的进角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摩友遇见过

网友C:
我h4 680同样问题 pix飞控,初步判断是飞机自旋,飞控抵消自旋,于是提高了一对 对角电机的转速,降低另一对对角电机转速,可是还没找到自旋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电机的转速应该比那2个高      电调的调节作用应该不到位    电调对调一下试试 ...

如果转速高了,飞机岂不是不平衡或者自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的问题吧,看看四个电调的进角是不是一样

进角都挨个调过的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h4 680同样问题 pix飞控,初步判断是飞机自旋,飞控抵消自旋,于是提高了一对 对角电机的转速,降低另一 ...

自旋会不会是重心或者pid参数导致的?

网友:
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旋会不会是重心或者pid参数导致的?

你想想看,现在飞机起飞是不自旋的,就是说飞控控制是正确的,客观存在的情况是对角电机的转速高于另一对对角,但是飞机并不自旋。
如果四轴输出了这样的转速不平衡情况,并且飞机实际起飞也自旋,那么说明飞控的控制有问题。

网友:
桨,电机不平衡,进角不一样,都会造成过热

网友:
电机问题吧

网友:
检查是不是电机安装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角都挨个调过的 一样的

那就搞不清了!焊点检查一下呢?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6-09-10):
你好,我的六旋翼无人机今天也遇到逆浆电机发热过大的原因,所以想请教下你们上次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以前有类似的情况在3台机器上
后来都发现是动力匹配不当
有可能是
1 机器太重
2 马达功率不够
3 螺旋桨太大

网友(2016-11-11):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