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双接收

楼主(2016-07-27):
今天刚到的 谁会修 半价拿去 有两份元件 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焊接能力

楼主:
折腾了我一晚上 没弄好

楼主:
有偿帮忙修也行

网友A:
有耐心,把焊台温度调好,慢慢来

网友B:
把电路板竖起来拖锡!速度要快,五秒内把一边拖下来。烫时间长了松香就干了,这时候必须在上锡,或者松香。
一定要竖着电路板拖,电烙铁融化锡丝后会因重力作用向下流,很自然就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耐心,把焊台温度调好,慢慢来

60w的应该够了吧 一个接收模块 引脚被我弄下来的时候扯断了 不会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板竖起来拖锡!速度要快,五秒内把一边拖下来。烫时间长了松香就干了,这时候必须在上锡,或者松香。 ...

总是led哪里出问题 我买的怎么会小那么多 还没焊上去 LED灯就坏了 然后把焊点弄没了 第一块废了 接下来把上面的一个5808模块拆下来 引脚别弄坏了 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 要被气死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板竖起来拖锡!速度要快,五秒内把一边拖下来。烫时间长了松香就干了,这时候必须在上锡,或者松香。 ...

哎   给钱 能帮忙修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60w的应该够了吧 一个接收模块 引脚被我弄下来的时候扯断了 不会飞线

其实焊接电路板我不建议用笔试烙铁,我还是感觉焊台比较好,笔试烙铁温度恒定且不能调温,有的芯片对温度和焊接时间有要求,就像你说的焊盘被弄掉了,给我感觉焊盘掉了一种是温度过高焊接时间长再一种就是温度低焊锡没有完全融化焊接不到位给拽掉的。飞线的话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焊盘与其他漏在外面的焊点,随便找个导通的就可以。

网友C:
还是备个万用表,可以测接线点,万一要飞线可以用。芯片焊接肯定是拖锡。这片你还是权当实验了,多试试就找到窍门了

网友D:
一台二手热风枪在向你招手

网友E:
技术交流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备个万用表,可以测接线点,万一要飞线可以用。芯片焊接肯定是拖锡。这片你还是权当实验了,多试试就找 ...

哎 两块差不多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二手热风枪在向你招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贴吗

不是 不会弄 来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啊

是好东西 可惜不会弄

网友H:
给我,我来弄

网友H:
弄好我寄回去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是led哪里出问题 我买的怎么会小那么多 还没焊上去 LED灯就坏了 然后把焊点弄没了 第一块废了 接下来把 ...

芯片引脚没有坏吧?如果断了引脚很难处理,除非换新的芯片。别的都好说。
如果你愿意,可以出价转给我,当然前提是芯片都是好的,包括没有被高温烫坏。我搞好了再原价转给你。当然运费是你的~
免得我没搞好被当骗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引脚没有坏吧?如果断了引脚很难处理,除非换新的芯片。别的都好说。
如果你愿意,可以出价转给我, ...

已经找人帮忙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我,我来弄

今天找人 有偿帮忙去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好我寄回去给你

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C:
我可以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收模块

寄给别人帮忙焊接了

网友I:
没有焊台,别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焊台,别玩这个。

额 不在家 刚出来工作 还没完全落好脚呢

网友J:
LED对温度和焊接时间有要求的……  这个要点技巧

网友I:
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LED对温度和焊接时间有要求的……  这个要点技巧

之前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慢慢来吧。

嗯 这样精密的还是焊不来

网友:
就有多练才行。

网友K:
我的刷完固件后开机不久就会死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刷完固件后开机不久就会死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刷完固件后开机不久就会死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自己焊接的么  只能问懂的人了 买的找售后

网友:
第一片是装有模块的有点热,运行几十秒后就死机不动了,另一片没装模块的也是一样,开机不久就死了

网友:
我的也是焊好后不能刷固件,通电LED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元件有问题,重新拆下焊了两次了,还是不行。除了无线模块,元件倒是有几套,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