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锂电电池C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7-28):
请教一个问题,航模用的锂电池放电C数,其实容量越小,需求C数越高,才能达到多少A的放电量,才能支撑起电机高速转动,比方说飞70涵道,全油门最少需要60A以上的电流,那么如果用3000毫安的电池,C数最少要25C以上或者更高,但是随着容量的升高,其实已经不要太高的放电C数了,比方说,20AH的4S电池,,就算20AH 5C的放电量也有100A,那么像大胖之类的单发载机,最高也就60A,瞬间80A的电流,像我的ISO,两个50A的电调,朗宇2814 880配10*7木浆,就算100%油门,估计也不到100A。淘宝20AH 5C的电芯很便宜,但是标称C数大约就是5C左右,我是否可以使用这样的电芯作为动力电池呢?我也记得看帖某台湾飞友用18600那种组的电池都能飞好远好远,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请懂行的飞友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最大放电电流和容量还有c数都有关系

网友:
20AH电芯太大了,飞机飞不起来

网友A:
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等于容量乘以C值,如2000mah  50c的最大放电流为100A。而5C的电池,就要很大的容量,才能达到这个电流,100a就要20000mah的电池,它的重量太大了。如果是很大翼展的可以用,一般的,就不适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负载决定电池大小

网友:
理论上电流的确是这么算的,同容量的电池c数越大的重量也越大,因为为了更大的放电能力,加大了极板面积,所以重量会上升

网友:
在重量和最大放电电流之间再找一个平衡点

网友:
电池持续放电电流=容量*C数!2200mah25c,电池就2.2*25=5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等于容量乘以C值,如2000mah  50c的最大放电流为100A。而5C的电池,就要很大的容量 ...

像ISO这样的2.5M的翼展,10AH的电池都压不住头,我准备组20AH的电池,但是一般20C的电芯最少也需要155RMB,但是5C的最高也就50-60RMB一块,所以我想买来试试,ISO这样的载机装个20AH电池不算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ISO这样的2.5M的翼展,10AH的电池都压不住头,我准备组20AH的电池,但是一般20C的电芯最少也需要155RMB ...

够大,不错,高倍率的还更重,弄好了发个分享。

网友:
你这小机子,用不着20AH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