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电机响

楼主(2016-07-28):
APM飞控f450机架电机老是响是怎么回事?

网友:
轴承可能坏了

网友:
xxd?  怎么和响法?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响到底是怎么想?是不能飞,老滴滴响还是飞起来有异响呢?
不能飞滴滴响可能会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如果是异响的话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可能是轴承出问题了,也可能是里面进了杂物。拆下来仔细检查一下,不行就换新的,别硬撑,不然这玩意一出问题就不是一个电机的钱了。。。补充一下,以后问题尽量描述的清楚一点,这样别人也更好帮你判断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路过……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