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求助?

楼主(2016-07-28):
自己组装了一台360机架的四轴,飞控是naza  lite飞控,电池3S5400,飞起来还是很稳,就是有个问题怎么调整都无效。就是起飞的时候,飞机机头老是往右边偏转一个角度,飞起来后手动往左打方向纠正后,一会就自己又往右边旋转一定的角度,如果不管他的话,他自己就会慢慢右旋,调整飞控的航向角感度从最低调整到最高,都没任何的改变,这个问题大家有遇见过吗?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飞控和飞机的朝向、位置认真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飞机的朝向、位置认真调整。

谢谢你的回i复。飞控安装应该没什么问题,按照飞控的箭头朝前安置。

网友:
飞机飞起来右偏一个角度后,控制飞机往前飞是按这个右偏后的方向前进,还是没有右偏的方向前进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gps往相反的方向转一点点角度

楼主:
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害怕干扰,把安装GPS的地方贴了铝箔纸,去掉铝箔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害怕干扰,把安装GPS的地方贴了铝箔纸,去掉铝箔纸就好了。 ...

铝箔纸不是抗干扰的吗?为什么会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箔纸不是抗干扰的吗?为什么会有影响呢?

不知道里面的原因,但是去掉就好了。

网友(2016-09-15):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里面的原因,但是去掉就好了。

这个也太奇葩了吧,你是架高GPS,全部包裹了?

网友:
我也正想装一部360机子,不兄弟你什么配置?我想了好久也问人好久了都决定不下来。。。。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恭喜。
请问,你的这个配置续航时间是多少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