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 apm飞控h4机架 对角电机转速差距 pwm差距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6-07-28):
乐迪活动买的pix,先夸一句还不错,尤其是乐迪汪工的技术支持,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飞控本身的价值。
先报一下本人配置,大家参考一下,可能配置不一样,但是问题一样,那么也可能是本文所提供的解决办法。

h4 680机架 3508  380kv电机 1555碳纤维桨。
问题描述:现象为 飞机飞行很稳定,没有自旋,降落后,明显12对角电机比另一个对角的34电机烫的多(你的也可能是34比12高)
                 查看日志发现,飞控RCOU ch1 ch2 ch3 ch4的输出,12输出比34高200pwm左右
这样的输出差距就很明显了,开始以为是电机动力问题,换了整套的动力,问题依旧,思考一下现象,如果动力没问题,那么12电机比34电机转速高了 四轴应该左旋,可是实际飞行 四轴并没有自旋,这说明是四轴自身有自旋趋势,飞控矫正了自旋导致了12电机和34的输出差,于是怀疑了机架,新买了一套h4 680  细心安装,竟然问题依旧,这时作者已经要发狂了。
上一下 四轴的图讲解一下
再次冷静分析,之前我的电机座我都是和A处做的水平校准,现在我分析是C扣的螺丝张力导致了A处的表面不平。实际用水平尺一测果然是各个C扣的表面都不平,于是各电机座和B处做水平,问题就解决了,至此,为了这个小小的问题,作者走了很多冤枉路,可能你会感觉这个问题很低级,很傻,但是他就这么发生了
这是矫正水平完的pwm输出   希望此文对有类似疑问的朋友能有帮助

网友A:
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

感谢兄弟支持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这问题  谢谢兄弟提醒

网友B: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你这回复  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现象级描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机烫没事吧

如果是一侧的电机,很可能就是重心的问题,电机烫只是表象,打个比方 你的四轴配置  电机工作在50%油门效率最高,但是 两个电机30%的油门,两个70%油门  那么效率就会降低两个高输出电机的动力冗余也会很小,抗风,定点,都会受影响,甚至续航都会受影响,就看你电机具体差了多少pwm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
我的四个电机都差一样烫   1000kv 配1045浆

可以看日志确定一下

网友(2016-10-02):
大哥,能不能留个QQ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很多学问,学习了

网友:
碳管装机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很小,但是会极大的影响整机的稳定性

网友D(2017-01-03):
那天问1 2电机比3 4 电机烫的人就是你吧?
你提问时,没说是这种不异形机架呀,不是让你仔细检查,四个电机坐是否与中心板在同一个水平面吗?
你第二个机架应该选正X形的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问1 2电机比3 4 电机烫的人就是你吧?
你提问时,没说是这种不异形机架呀,不是让你仔细检查,四个电机 ...

中心板因为紧固件的原因,有不同程度的变形,不是绝对平整,最后还是和飞控的表面做的水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用铝方管的表示水平从来不是问题

网友(2017-03-19):
我的达亚550也出类似问题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2017-08-03):
不好意思问问楼主知道apm飞控用于四轴,电机输出的pwm信号频率和脉冲宽度吗?

网友(2018-05-11):
这个太有帮助了,谢谢!

网友(2018-06-26):
我的naza飞控也是向右自转,向左矫正后,还向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