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外置gps+罗盘不指向正前方如何校准罗盘?

楼主(2016-07-28):
按理来说,外置GPS+罗盘的箭头和飞控板的箭头要指向相同的方向,前一段时间炸鸡gps架子的固定螺孔损坏,要旋转gps向右90度固定,校正罗盘的时候外置罗盘选择了yaw90和yaw270分别校正,但是一重新通电就报inconsisitent compass(可能拼写有误,大概是这个意思),查询是内置罗盘和外置罗盘指向不同的原因,请问应该如何解决,两个罗盘必须指向同一方向么?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yaw90就应该对吧,关于那个ic……………t compass的错误我也有遇到过,但是并没有动罗盘,有时候晃晃机架  或重新上电,换个地方,就好了,猜测可能是有干扰吧,实在不行还是恢复原外置罗盘指向吧,而且很多gps罗盘一体的里面的电路板是正方的,如果你外壳动不了,可以尝试打开gps外壳调整方向,总之那个i…………t compass的问题很烦人,看看炸鸡后有没有改动走线之类的,给罗盘造成了干扰

网友:
全部拆解,重新开始。

楼主:
设置参数搞不定,最后还是把gps和贴纸拔下来,转到相同指向贴好,解决问题!

网友:
一个罗盘就够用了 干啥用两个呢 显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