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日志报CPU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7-28):
PIX日志报CPU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诶,写着cpu  0   1是不是主从那个stm芯片啊,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是不是炸鸡了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诶,写着cpu  0   1是不是主从那个stm芯片啊,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是不是炸鸡了

没有,正常飞,回来查看日志想看一下振动发现的,出错的时候飞机应该还没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正常飞,回来查看日志想看一下振动发现的,出错的时候飞机应该还没起飞 ...

以前没出现过吧,飞机有啥异常表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出现过吧,飞机有啥异常表现么

第一次出现,后来再飞也没出现,但是总得搞明白,要不总是不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出现,后来再飞也没出现,但是总得搞明白,要不总是不放心

日志上除了这个错误  还有其他信息异常么,比如说电流  5v电压

网友:
天上飞的,还是小心

网友:
好不容易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志上除了这个错误  还有其他信息异常么,比如说电流  5v电压

就这一个

网友:
我开始也遇到过,但是飞起来感觉没什么问题,就没管。。。

网友:
开源的  偶尔出现点别的问题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