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10米高侧翻炸鸡。。。

楼主(2016-07-28):
今天飞6轴准备降落的时候大概10米高的时候飞机突然侧翻,然后炸鸡,自己看了下日志发现飞机在25米高以后的日志竟然没有。。。求大神帮忙看下,能不能找到问题

网友:
日志上传文件

网友:
从现有的记录来看,日志不会无缘无故就没有记录的,要么是飞控故障要么是突然断电,既然是侧翻,就不是主电断掉,应该是震动值过大导致飞控出错引起的

网友:
1. 震动过大。
2. 日志是到高度为20.19m的时候中断了,重点检查电源模块或BEC对飞控的供电,飞控突然断电了?

网友:
我猜是飞控供电问题,仅仅是猜测

网友:
配置可以说下嘛? 是用6S的电池吧?

网友:
从你发的图中看出,Z轴震动较大。

楼主:
6S16000电池,1552桨,s900机架,30A电调,PIX控

网友:
损失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6S16000电池,1552桨,s900机架,30A电调,PIX控

网友:
帮顶哦帮顶日志是到高度为20.19m的时候中断了,重点检查电源模块或BEC对飞控的供电,飞控突然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