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的几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6-07-28):
主要是并联充电板的问题
1. 用并联充电板是否要求电池规格完全一致?还是节数也就是S数一致就行?
2. 如果只要节数一致就行,那不同容量电池并联是否会伤电池?
3. 并联平衡充电的时候,B6显示的每一节的电压又是什么电压呢?

求大神解答~多谢!

网友A:
1. 电池规格只要求S数完全一致,其他数据只要接近即可(容量不同是没关系的)。
2. 不同容量的电池接一起并不伤电池(首先前提是电压差距不要几V的),具体可以参考308DUO这些高档充电器的并充,一样的。
3. 并充时候显示的每一节电压,就是当前并联节电池电压,他们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了,你可以把并联的电池视为一个整体,实际也是这么运行的。

之前我也特别想不明白,后来知道只要电池电压不要差距太多,差个0。几V都是无碍的,剩下的事情关于电池的体质和充电器的差距,用得起308的电池都不赖,他们并充很均匀,你的情况还需要自己多斟酌了。

网友:
1并充规格没有严格要求,s数一样就行,相当于各个电芯并联了,但是注意不要有坏电芯的电池,因为有的坏电芯永远电压也冲不到4.2v
2不同容量的同s电池,就相当于一个容量相加的大电池。电池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不会造成损伤的
3显示电压是并联的电芯的平均电压

网友:
并联如果两组电池容量不同,电压不同的话,会导致电压高的一边向电压低的电芯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所以并充会伤电池,实际上节数不一样也可以充,

网友:
新手要注意基础理论的学习。

网友:
理想的情况,同节数,同容量同品牌,内阻相当不多

网友:
1..必须的 2容量一样,3单块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收到!以后会注意的,多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哈。
可是出现了不同观点。。。
结合各位的回复想了下,问题的关键应该是电池并联充电的问题吧
我再去查查资料再补充

网友:
并联必须容量,电压 ,相同才可以,不同的容量充电,放电,会有相差,不太安全。

网友:
电池容量,电压,必须相同,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池规格只要求S数完全一致,其他数据只要接近即可(容量不同是没关系的)。
2. 不同容量的电池接一起并 ...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并联充电和串联充电不同
串联充电要求很高。如果不用平衡充,直接把锂电接到充电器上充电就是串联充电,这样即使是同一批次的电芯,也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充电过程中有的电芯充饱了而有的电芯亏电很正常,但串联充线路电流一样,充饱的就容易过充。
并联充电则不然,只要两块电池化学性质一致,电压差别不要太大即可。因为两节电池电压不同时,并联之后会互相充放电以达到电压平衡,这样如果电压差不大,内部电流不会太大,是OK的。

问题2,不同容量电池能否并充?
根据文献搜到的结果如下
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性能研究(孙庆  沙树勇  吴占宇  于尊奎)
【摘要】:该文从实验角度考察了容量不同的两电池(4000mAh/3500mAh)并联时充电阶段、放电阶段的干路电压及支路电流变化情况。并比较了并联充放电与单体单独充放电的容量和电压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两个不同容量电池并联时,并联充放电容量与单独充放电容量相当,即并联充电依然可将并联的各个电池充满。两个不同容量电池并联时,虽然容量不同,但是充电时均能同时充满,在整个并联充电过程中不存在一个电池先充满后再对另一电池充电的现象。两个不同容量电池并联充电时,虽然之前是恒流阶段,但各支路的电流并不相等,支路电流的大小与各自充电接受能力的强弱有关。不同容量电池并联恒流放电过程中,干路电流虽然恒定,但经过并联单体的电流是不断变化,互相竞争的。不同容量电池并联使用与单独使用相比,从容量上来看基本无不利影响。

第三个问题,我拆了一个并充电板看了下结构,其实就相当于电源端和平衡头端都是分别并联在一起的,简单粗暴。也就是说,把两个电池通过并充电板连接,之后测出的每节的电压相当于对应接口两个电芯并联的电压。

所以总结一下:
并充电板,基本上几节电池电压相差不大就能用了~
最后还要补充一句,并联充不同容量电池的时候,因为各个支路的电流不一样,所以设置充电的总电流时不能把单个电池充电时的电流简单加总,而要考虑到单个支路电池的C数。一般来说,如果大容量电池的倍率较高,即可承受的电流相对较大时,问题不大,反之就要小心了,安全起见,可适当降低充电总电流。

以上是查了n久资料的总结,当然也有可能有不妥之处,如有问题欢迎讨论哈~~
(我觉得这贴的最佳答案应该给我自己,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并联充电和串联充电不同
串联充电要求很高。如果不用平衡充,直接把锂电接到充 ...

嘿嘿嘿 自己学的是最清楚的 别人说的都是答案 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