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怪像:必须usb接电才能解锁

楼主(2016-07-28):
如题,我的apm必须得在usb接口接电后才能解锁,所以问问各位魔友,这种情况是不是apm的电源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在电源供电情况下用万用表检测一下主芯片供电情况

网友A:
8成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最好别用电调供电,搞个好点的BEC,各种小问题会迎刃而解。

网友:
用独立ubes试试

网友B:
不接usb时  飞控灯的闪烁正常么  能过自检么

网友:
四楼说的对

网友:
有的电调是不带5v输出的,要单独买个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成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最好别用电调供电,搞个好点的BEC,各种小问题会迎刃而解。

g供电用的是雷家的电源模块,并不是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usb时  飞控灯的闪烁正常么  能过自检么

自检正常,不能解锁,usb口只要带电,插一下就能解锁

网友C:
是不是电压不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检正常,不能解锁,usb口只要带电,插一下就能解锁

用电调供电的还是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调供电的还是电流计

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压不够呢?

电流计的电压是5.3,如果电压不够就肯定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先插usb再插电池,能解锁么

网友D:
可能你的接收机切换到s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插usb再插电池,能解锁么

能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的接收机切换到sbus了

天地飞的接收机,哪来的sbu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接收机,哪来的sbus啊

没有你怎么来的只能在s情况下解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锁啊

是不是开着地面站保护啊,在故障保护那

网友:
原来不插能解锁?
如果是,八成是APM上的5伏供电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着地面站保护啊,在故障保护那

没有开地面站

网友E:
我以前也有类似问题的,后来发现是供电不够!!
最好是5.3V左右供电才好!
5V供电的话内部压降后只有4.6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有类似问题的,后来发现是供电不够!!
最好是5.3V左右供电才好!
5V供电的话内部压降后只有4.6V左 ...

电流计的电压就是5.3v

网友:
地面战的 电流电压检测 要打开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刚玩apm的时候也遇到了,后来我用arduino测了下。是因为你用的电调bec供电,电池上电以后apm启动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时候apm的电机输出pwm是0,而电调需要上电就得到1000的值才能正常初始化,apm启动大概需要2,3秒的样子我记得,也就是说2,3秒以后apm才输出1000的pwm,而这个时候电调已经不认了,你接上usb就能解锁是因为你接上usb以后apm已经启动好了,所以上电池,电调得到的就是1000的pwm。

你买一根apm专用的那个电压电流计装上就可以解决问题,当时我的折中办法是每次出去飞带了个充电宝,先吧apm启动,再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刚玩apm的时候也遇到了,后来我用arduino测了下。是因为你用的电调bec供电,电池上电以后apm启动 ...

我用的就是apm的电压电流计

网友(2017-05-07):
就不能把apm自检项目中电压项目关掉吗?我记得代码是127,别的自检都保留

网友G:
我用电调bec5v输出,还可以,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电调bec5v输出,还可以,你可以试试

我是用的电源模块供电的,厂家说不能用两个方式一起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