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29):
今天拿una6冲刚买的4s/45c电池,设定3a充电,结果冲一会就报警停冲,然后自动重启动又开始充电,再然后重复上述过程。减小充电流到2a,还是一样问题。以为电池有问题,换了块自组3s/30c同样由3a电流减到2a,还是同样停冲报警然后重启。最后接入a6保姆,设定3a电流,两组电池都正常充电了。
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对了,电源是12v/10a的,功率余量足够。

网友:
报警提示什么?

网友A:
有可能平衡头解除不好,或者充电器风扇有问题导致过热哦

网友:
过载过热重启

网友B:
4s 3a貌似是12a?貌似是每片都3a?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3a貌似是12a?貌似是每片都3a?不懂

a6好像是每路最大8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平衡头解除不好,或者充电器风扇有问题导致过热哦

仅报警提示音,电流显示由设定的3a跳变为0。然后隔几秒重启动又开始3a充电。因为我选择的是模式2自动充电,报警音响后相当于停冲,然后根据模式2的设定又开始充电。
充电时风扇正常旋转,无过热现象。奇怪的是接入保姆就正常了。换其他电池也一样问题。

网友C:
插头有问题吧 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有问题吧 接触不良

但插保姆又OK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6好像是每路最大8a吧

是的,楼主电源貌似是1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