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位朋友知道这玩意咋接线,谢谢

楼主(2016-07-29):
看看哪位朋友知道这玩意咋接线,谢谢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vcc是电源正,gnd是电源地,txd是串口发送,rxd是串口接收

网友:
需要集齐一对方可使用

网友:
VCC 一般接5v,GND接地,TX接另外设备的RX,RX接另外设备的TX。

貌似是个数传。

网友:
高端大气 上档次 路过看看

网友:
板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的确板子上都标注着

网友A(2016-09-08):
数传,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多大功率的?

这个我不懂送你吧。你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懂送你吧。你要吗?

单个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