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6-07-29):
银燕2216 810KV电机 天乐亚太版40A电调 3S 25C 5200电池 HD410机架 APM2.8飞控 能航拍吗?电池C数会不会大少?

网友:
25C5200mah的话有130A的电流了,不会太小哦

网友:
可以航拍,可以配11寸螺旋桨,hd410好像不能上12寸,不然也行。电池c数也够,如上楼计算。

网友:
HD410机架。最大只能上到11寸的螺旋桨。40A电调可以得,航拍没问题。楼上正解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

网友:
810KV上1047桨4S电池力效最好,以前猛禽400用飓风2216 800KV电机测试1045 1047 1055 1147,3S电池1147拉力没有4S 1047效率好,重量在1.52KG4轴带飞宇三轴云台4S 4000电池极限15分,电调是乐天20A

网友:
我出一套动力,500四轴,要不要,要不要

网友:
绝对够用了!!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