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问naza lite 和naza V2区别

楼主(2016-07-29):
lite 除了扩展功能比 V2 少之外还有什么区别

例如系统的稳定性,定点的精确性这种基础的功能

社团有需求需要组一架航拍机,满足基础的航拍功能就好,以后深入的话直接买V2

楼主:
悄悄地顶一下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直接买精灵3

楼主:
上届走的时候留下一套680,我搞成四周了,对功能要求没那么多,LITE的功能够用,稳定性不必V2差多少的话就省点

网友:
lite永远是lite    稳定性永远不及v2

网友:
直接买精灵

网友:
现在v2降价了,和以前lite一样的价格

网友:
两个里面处理器,芯片不一样

网友:
直接上P3比较好

网友:
没用过,不懂。

网友A:
-------------------------------------------------------
Lite+Lite GPS
起飞:微略左飘(偶尔)
耗电:0.4V / 10分钟
预热:无
定高:移动时误差20CM,悬停时无误差
悬停:精确悬停不漂移(偶尔漂移 几率15%)
抗风:2-3级风有抖动
搜星速度:40秒
-------------------------------------------------------
V2+V2 GPS
起飞:平稳起飞(油门有缓冲的感觉)
耗电:0.5V / 10分钟
预热:无
定高:移动无误差(偶尔上下摆动),悬停时无误差
悬停:精确悬停不漂移(偶尔漂移 几率5%)
抗风:2-3级风平稳无抖动
搜星速度:30秒
--------------------------------------------------------
Lite+Lite GPS / V2 GPS (刷V2固件)
起飞:略平稳起飞 (有抖动)
耗电:0.6V / 10分钟
预热:20~50S秒
定高:移动时易上下摆动,悬停时无误差
悬停:精确悬停不漂移(偶尔漂移 几率15%)
抗风:2-3级风轻微抖动
搜星速度:30秒(Lite GPS)
搜星速度:30秒(V2 GPS)
--------------------------------------------------------
以上是实验数据,下来说一下Lite刷V2后的心得:
刷了之后的确是有很大改善,但和真V2还是有差距
预热在40~180秒算正常
--------------------------------------------------------
Lite和V2硬件到底有么有差别?(数据来自某自制飞控的围观群众)
答案是有的
1.Lite的传感器不支持角速度的调节
2.陀螺仪和加速的传感器的芯片构架不同(差距很大)
3.对扩展模块的兼容性不同(Lite刷V2有几率不支持ipad地面站但是来回刷几次会不同)
4.Lite更像是V1的翻版
直观的比较的话按处理能力来算100分
Lite我给60分
V2我给80分
--------------------------------------------------------
我的Lite刷V2后出现了【加速度传感器Y轴错误】的现象导致飞机突然控制不住炸鸡
经过测试研究发现Lite刷V2后进行高速机动会出现加速的计卡顿的现象,就好比电脑内存满了略略卡顿
PS:Lite刷V2 出现 加速度传感器Y轴错误的现象后LED会红黄绿轮闪V2调参软件报错[25]
传感器错误可能是严重摔机引起,刷回Lite1.0后调参软件不会报错但是IMU处会看见加速度计Y轴错误 但带着Y轴错误刷回1.0后发动机依然可以解锁(瞬间侧翻炸鸡)

PS(转至百度贴吧讲的不错,我也是用lite刷V2至今没炸过小问题会有,尤其是现在天热不敢多飞,建议楼主买v2刚好大疆清仓大减价)

网友:
建议你直接精灵3,省事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Lite GPS
起飞:微略左飘(偶尔)

满分,解决大问题了,但是能不能告诉我预热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分,解决大问题了,但是能不能告诉我预热是什么意思

预热就是让传感器适应 飞控周围的温度

转的,大概就这个意思

网友(2017-02-14):
就想问现在买,还能刷吗?

网友:
不是一个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