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u27怎么也飞不起来

楼主(2016-07-30):
如题,在地上跑的像老鼠一样快,就是不起飞怎么打舵都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舵量小了吧?

网友:
拍张照片看看吧!

楼主:
这两个都飞不起来,跑到是快~~

网友A:
升降舵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反了么!

有这种可能

网友:
这真的是苏27吗?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是SU27

楼主:
呵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有点像苏27吧~关键是怎么飞不起来呢?

网友:
肯定是舵有问题。

网友:
s27不是混控么?

网友(2016-08-29):
我自己做的都能飞起来,你这个重心对了不?起落架滑跑不行就手抛试试,可以看看我的做机帖

网友:
舵量小了吧?或者推力不足

网友:
lipzbob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舵量小了吧?

网友(2016-12-02):
加我QQ1378363622,我也是衡阳的

网友:
两边的翼那么小当然飞不出来了,你找架苏27对比一下,另外可能是桨装返了,有次我桨装反怎么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
仔细找找毛病

网友:
20楼分析的不错,另外看看电池是多重的?是不是飞机太重了?

网友:
动力够的话   舵量小   升降舵反了  这几个原因

网友(2017-01-22):
我的也是飞不起,不知道你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19-08-12):
板机最好还是用手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