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9失控保护和u22失控保护

楼主(2016-07-30):
本人最近开始玩fpv,入了设备天地飞9和u22,但不会设置失控保护,看u22失控保护看不懂,还有天地飞9失控保护那些参数也不知道该如何设置,特来求教模友之吧的老师们,该如何设置。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在飞控里设置失控保护,在遥控里设置相应的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控里设置失控保护,在遥控里设置相应的舵量

不知道舵量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
我也不会设置这个,我天七控

网友:
设置飞行模式的失控保护,或者接入rssi飞控会自动返航

网友:
泡泡实验室有   可以去看看

网友:
同样的配置  谁来讲讲

网友:
同楼主情况,说来说说u22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2017-02-24):
同问啊,找不到泡泡老师的视频啊

网友(2017-04-25):
56 开关打到返航, 433接收机按住3秒 2.4g接收机 进入失控保护全部按okokokoko 然后退出

网友:
天7是再高级设置里面有一个失控保护,调失控保护的时候要把接收机打开然后把油门和其他通道打到失控后你想要的地方然后按OK就保存了,失控以后接收机回自动输出你保存的参数,如果你要失控返航你可以用微调把油门的值降到950以下然后再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