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适合航拍的穿越机

楼主(2016-07-30):
有时候为了完成高难度的航拍任务,这时我想到用穿越机挂狗会不会更理想?!
求推荐一款适合航拍的穿越机,
各位可以建议一下吧?

网友:
穿越机不太适合航拍。。。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穿越机航拍视频,很顺匀的!

网友:
感觉不太适合  穿越机太小了   没空间放那么多设备

网友A:
去YouTube学学FT,他们的视频基本都要用到穿越机航拍(追拍),我记得有一集专门讲了他们那个拿来航拍的机子。

网友:
航拍的话,还是大点的机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YouTube学学FT,他们的视频基本都要用到穿越机航拍(追拍),我记得有一集专门讲了他们那个拿来航拍的机子 ...

谢谢,有FT的地址吧?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目前比较成熟的机架中,适合航拍的最小架子是猛禽360。其实也就是精灵大小,还不如精灵划算。再小的话,动力余量会非常尴尬,成片效果不保证

网友:
机械猫吧 轴距大,我试过航拍,

网友:
280~330之间轴距的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