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难题,,4s和6s谁的续航更给力 感谢魔友更正

楼主(2016-07-30):
h4 680机架 3508电机380kv  1555桨,不带电池重量1.76kg。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的重量下,是低电压大容量续航时间长呢,还是小容量高电压呢,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咱们用数据来说话
虽然手里没有完美符合标题要求的电池,但是手里的电池依然可以用对比方法来证明论题。
首先4s电装,手里电池两块4s3700  并联上相当于7400mah,起飞总重2.63kg
让我们来看一下日志
悬停油门平均值需要54%

耗电电流14.4a

下面是6s电装  1块6s8000的电池,起飞总重量2.86kg。超过4s电装重量0.23kg

悬停油门平均34%

耗电电流11.3a

这样看来我想结果应该是不言而喻了,更重的重量更大的容量的6s电装比4s电装的悬停耗电电流小了整整3.1a(而且6s电装更重的情况下啊)
电压的话,6s的压降明显也要小很多,直接用日志里电压算的
6s 2.86kg   23.3v*11.3a=263.29w 2860g÷263.29=10.86g/w
4s 2.63kg   15.9v*14.2a=225.78w 2630g÷225.78=11.64g/w
这样来看其实是4s的效率更高一点
但是客观的说,电压升高了,电池的c数就可以小了,能量密度就大了,
电池c数越小,能量密度越大,大家都知道 大c数电池会比同容量小c数电池重很多
为了达到小c数,来提高能量密度,高压还是唯一的选择

这样算还是高压合适,
但是不能说我列举的情况下6s效率高
所以兄弟们不用想了,400kv以下 妥妥的6s吧

网友:
电机的力效不是比例曲线,所以,kv不一样,所用的电池不一样,所以,效率也不一样,所以,续航肯定不一样。

6S的电机,一定要用4S,起飞没问题,但是效率和抗风会差很多。

网友A:
12V*14.4A=172.8W,16V*11.3=18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14.4A=172.8W,16V*11.3=180W

是4s和6s

网友B:
楼主这个比较有点牵强,首先不同kv值的电机配上不同的浆有不同的最佳效率区间,用同一kv值跟同一浆再用不同s的电池来比较很不合理。你这个比较只能说明低kv值电机要配高电压电池。

网友C:
根据电机的参数表可以计算续航时间,我也计算过高压和低压的效率,明显高压效率要高一点。可惜明白的太晚,当初选了飓风3508,700kv,用了4s点,续航不怎么样。问问大家有没有谁试过600-700kv用6s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机的参数表可以计算续航时间,我也计算过高压和低压的效率,明显高压效率要高一点。可惜明白的太晚, ...

试过的都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比较有点牵强,首先不同kv值的电机配上不同的浆有不同的最佳效率区间,用同一kv值跟同一浆再用不同 ...

这个在开头就说了,是有大前提的,就是说380kv 1555桨这样的配置  在4s 6s都能飞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每个动力套都有自已最佳配置

网友:
似乎能不懂些什么

网友D:
你算错了。我已另开一帖进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算错了。我已另开一帖进行说明。

欢迎探讨

网友:
咱俩一样重  哈哈   我的H4 600   1800g空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机的参数表可以计算续航时间,我也计算过高压和低压的效率,明显高压效率要高一点。可惜明白的太晚, ...

目前我用的也是3508,700KV的配4S,6S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用的也是3508,700KV的配4S,6S还没试过

据说6s可以拉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用的也是3508,700KV的配4S,6S还没试过

飞机拍照看看,不带电池有多重?配的多大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用的也是3508,700KV的配4S,6S还没试过

右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机拍照看看,不带电池有多重?配的多大浆?

不带电池1350克,配1238碳桨,4S5200电池飞18分,报警3.6.

4S6500飞25分钟3.6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带电池1350克,配1238碳桨,4S5200电池飞18分,报警3.6.

我的折叠机架带云台相机都2000克了,再加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折叠机架带云台相机都2000克了,再加电池

网友:
我的550四轴,带云台重1880克。

网友:
怎么跟我们公司的是一样的?动力系统换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