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通过电台连接飞控不解锁

楼主(2016-07-30):
手机安装playUAV,通过电台数传连接APM飞控,解锁不正常,出现thr below FS.
用遥控器解锁正常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
提示你油门位置不正确,具体需要参考地面站说明。推荐使用飞鱼地面站,目前功能很完备,可靠

网友:
可能是你的遥控器有什么开关之类的没打好

网友:
遥控器打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