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连接教练线的时候主控的ACT选项一直是OFF,怎么变成ON?

楼主(2016-07-30):
我主控用的T8FGS,从控用的T12FG,主控设置ACT时总是显示OFF,控制通道也设置好了,不过根本没用,现在用教练线连上从控以后主控开电,从控就有电了,不过从控不能控制,只是有电,切换主控的那个通道也没用。我看了之前别人帖子,教练线定义应该没问题。应该怎么设置啊,才能把ACT变成ON,切换的那个通道也能用啊。

ACT一直是OFF

左上角那里也是OFF

网友A:
太高大上了,两个土豪控。了解一下楼主用这控制航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大上了,两个土豪控。了解一下楼主用这控制航拍吗?

自己弄了个培训,所以想弄个教练模式。都是买的二手的,所以比14合适.

网友:
你这个如果设置都对了 ,那就是线有问题,具体可以看我的回帖

网友:
http://www.moz8.com/thread-76364-1-4.html?_dsign=eba63fd5

回帖连接,你看完应该就清楚了。

怎么有那么多人不会futaba的东西……